风扇坏了吗?

楼主(2021-09-08):
HP惠普 Eliteone 800 G1 开机显示:

“512-rear chassis fan not detected”

“511-cpu fan not detected”

CPU很烫,散热器上两个风扇都不转。拆下在红(+)线黑(—)接12V,不转或转一下就停,风扇坏了吗?

网友:
是啊,换风扇吧。

网友:
用手转动风扇,感觉转不起来吗?可以考虑加点缝纫机油。

网友:
应该是5v吧,现在本来不坏也给你搞坏了

网友A:
贴标签是12V。不通电,手转动风扇很顺畅,通电拔风页也不转,偶然转一下就停,两个插头的四条线测都没有断线。

网友:
可能是风扇里面一个芯片坏了,你先拆出来,其它地方试下

网友A:
怎样拆解风扇轴与外壳,及拆出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样拆解风扇轴与外壳,及拆出电路板?

直接拔下来吧?金属位置打不开。注意力量别把风扇弄坏了。

网友:
插头拨下·再用万用表量阻值.

网友:
一般风扇不容易坏啊

网友:
直接拔下来吧?金属位置打不开。注意力量别把风扇弄坏了。
拆不了,用力拉支架要断的,正在网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标签是12V。不通电,手转动风扇很顺畅,通电拔风页也不转,偶然转一下就停,两个插头的四条线测都没有断线。

没见过12v的风扇     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一体商用机怎么没有12V散热风扇,见下图

网友:
网购风扇巳装上,启动没有提示,直接运行WIN10,进入卓面,成功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