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30 Pro手机触摸失灵了怎么办?别总关机重启找对原因轻松解决

楼主(2021-09-08):
  今天有客户咨询华为P30 Pro手机触摸失灵了怎么办?相信大家在使用手机的过程中也会经常遇到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其实突然失灵和手机摔后、进水后失灵是不一样的。想要快速找到故障,需要仔细看看一下几点。

1.手机系统方面

  手机系统BUG会导致手机卡死,触摸没有反应,建议重启手机或者刷机、恢复出厂设置处理。

  而且内存不足也会导致的手机卡顿、屏幕点击没反应的情况,可以清理后台或者重启手机清理内存。

2.手机温度过高

  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或者长时间玩大型的游戏,都会导致手机温度过高,温度连续超过 40℃+时手机就会容易出现触摸失灵的问题,还有一些自身容易发烫也容易屏幕失灵的,如小米手机刚出来的时候就容易发烫、死机。

3.更换非原装屏

  手机更换过非官方的屏幕,由于兼容性不好也会导致触摸失灵的问题,建议还是更换原装屏或者第三方认证的屏幕比较好。

4.排线问题

  现在的手机触摸屏物理结构为:负责屏幕显示的液晶屏和负责反馈触摸信息的触摸控制模块,其中有一个损坏都会导致触摸失灵。

  如果触摸模块本身损坏是硬件问题,直接更换。如果是触摸模块和液晶屏之间的连接排线松动,更换排线或者重新插拔下即可。

5.手机主板

  排除了上述外配问题,还是不能解决手机触摸失灵的问题的话,那就要仔细检查下主板了。

  手机摔落会导致主板元件虚焊短路;手机进水容易造成主板腐蚀短路。

  手机触摸失灵我们重点检测触摸IC及触摸IC座子的对地阻值,通过测量线路有无断线,芯片有无损坏来排除故障。

  你的手机触摸失灵了,是怎么解决的呢?欢迎评论区留言。

网友:
站坐!等老师继续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