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microsoft 1867 M1098028-008不开机,待机电流0.0012,改电路完美修复。主板高清图

楼主(2021-09-08):
microsoft 1867 M1098028-008 机器故障不开机,待机电流0.0012.1.拆开机主板板外观检查没有发现,任何有异常地方,机器很新,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一头雾水,第一次修,没有经验,只能看看有没有电路图资料,不过还很幸运在,淘宝买到了图纸
2.打开图纸,分析上电时序,根据上电时序一步步排查,发现开启信号3P3VA_EN没有发出测试对地阻抗400多正常
3,3P3VA_EN根据图纸分析,此信号由U5803发出,只能逐级一步步追查门电路信号, 4,U5811,这个门电路有点特别,不知道怎么表达是什么门,不过他有张表来说明,测来测去有点头疼,U5803,2脚,为低电平,正常4脚位高电平才对,由于手上没有这个u5803芯片,直接改下电路看看是否开机,直接U5803 5,4脚短接,插上电,故障排除。   6.能力有限,表达不清楚,请多多包涵。

网友:
laptop3     机器没问题           这机器必须装全了  才能触发

网友:
   楼主估计修了个寂寞
   接修   微软水果机

网友:
图纸点位可否分享下?

网友(2022-03-23):
任何有异

网友:
修好就是本事!

网友:
楼主 图纸可以分享一下么

网友(2022-05-03):
不是 由 3P3VA_EN_SILEGO  这个信号  开启的吗?

网友(2022-12-23):
我的改了用一会掉电哟

网友(2023-12-04):
秒杀,修复了2台机器,感谢师傅的维修经验。

网友:
那还不赶紧把图纸分享出来Q!

网友(2024-01-13):
不装硬盘不开机  不加电

网友(2025-10-23):
看这个+1P8VAS的供电来源于U5502
EN是+3P3VAS直接上拉,
这样一来时序不就有点乱了,提前出了这个信号

网友(2025-12-29):
楼主短接的是U5810的4、5PIN,U5803是没装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