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插电风扇就转

楼主(2021-09-08):
主板插电风扇就转,能够正常开关机,关机后风扇不会转,但是拔掉电,在插电风扇又转。 插电的话S3#不是低电平吗?然而它一直高电平,外围也没有看到问题,问问各位大神是不是南桥又问题啊?

网友A:
??我有点懵,S3# 保持高电平不是对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点懵,S3# 保持高电平不是对的吗

S3#不应该是在触发开机键后才会是高电平的吗?还没有触发开机键应该是低电平。但是我现在是在通电不触发的情况下,S3#它就已经是高电平了,所以现在它风扇一通电的他就转。我也有点懵

网友:
BIOS 好像有设置

网友:
是不是设置问题,,,

网友C:
BIOS里有个AC的选项,有ON,有OFF,还有个啥的,只要不在ON上就可以

网友:
bios电池查下

网友:
电源是好的吗,遇到过电源插电就触发的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故障依旧。但是这板子正常关机后,风扇不会转,断电在接电,风扇还是转的,小电池也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里有个AC的选项,有ON,有OFF,还有个啥的,只要不在ON上就可以

BIOS已经刷过了。故障依旧。但是这板子正常关机后,风扇不会转,断电在接电,风扇还是转的,小电池也换过了。

网友:
bios设置没问题,单独试下电源是不是插电就工作,还有一种可能电源线有问题,之前装新电脑的时候遇见了,具体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换了一条电源线解决问题了。

网友:
戴尔自动上电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S3#不应该是在触发开机键后才会是高电平的吗?还没有触发开机键应该是低电平。但是我现在是在通电不触发 ...

你应该是桥了,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S3#不应该是在触发开机键后才会是高电平的吗?还没有触发开机键应该是低电平。但是我现在是在通电不触发 ...

或者最简单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2021-10-21):
应该是设置问题,刷下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