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灵越 3168 待机电流0.142,不亮机,报警7声响

楼主(2021-09-08):
按开机键有看到电流往下降又立马到0.142,查了待机3v 5v,包括线性3v,5V都没有问题,其他电感也都没有短路,都有电压,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插入电源后,没有按开机键,CPU就开始发烫了,而且很奇怪的是,没有按开机键,插电怎么就有 SLP_S4 、SLP_S3这些高电平了,SYS_PWROK也有高电平,到底是什么问题噢,各位路过的大佬求指点!!

BIOS也刷过了,内存也插拔过了。。(只会简单的三板斧

目前都没有什么查的方向了。。。对了,插入笔记本屏幕后,LCDVDD没有高电平,DP_HPD也没有高电平。。

网友A:
是不是3v  5v被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3v  5v被拉低了

没有拉低噢,3V 5V 电感后端测试都正常

网友B:
换个屏幕试试看 会不会排线或者屏幕坏了 所以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屏幕试试看 会不会排线或者屏幕坏了 所以报警

外接显示器也不行

网友:
哪位大佬求思路!~

网友C:
没开机CPU就发烫  CPU问题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开机CPU就发烫  CPU问题比较大

也没有BGA能试一试的 挺尴尬。。

网友D:
没按开关  板子自动触发了呗   有供电了   CPU自然就热了,  测测其他电压   都有什么    转换电压出来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按开关  板子自动触发了呗   有供电了   CPU自然就热了,  测测其他电压   都有什么    转换电压出来没

那这不是挺不正常的吗,为啥没按开关就自动触发了,好奇怪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这不是挺不正常的吗,为啥没按开关就自动触发了,好奇怪噢

自动触发   是我就暂时不修这个, 不装小电池   南桥cmos电路有问题 都会自动触发,看机器指示灯,如果是触发 还是先修其他问题,  如果不是触发 就按短路来修了

网友:
还没有触发CPU就发烫,按开机键触发也有反应。肯定是有哪个地方短路了,CPU百分之九十九挂了,直接干CP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