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5LD维修

楼主(2021-09-09):
各位大神你们好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X455LD 客户反应进过水 拆机一看我的神的进水好多个地方呢我的乖乖进水不是一个小地方啊是大面积进水如图 有洗板水清洗主板后量了个个对地阻值发现3v 5v对地为0 马上有烧鸡大法一烧发现待机芯片UP1589Q发烫 拆下来换一个新的 现在待机有0.02 按开机键电流到0.03 测量开机按键有3.3的跳变 EC 供电有3.3 复位也有3.3v 公共点也是有19v 现在就不知道要怎么修下去 论坛里说要刷bios 你们说这个机器按开机键才多了0.01的电流 刷bios真的有用吗 头大中............请大神们畅所欲言

网友A:
不知怎么修,就先烤下板,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怎么修,就先烤下板,说不定就好了

我试试如果不行呢
大神有没有思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试试如果不行呢
大神有没有思路

大神这个称呼实在是折煞在下了,新手一枚。当遇到进水机,不知从何处修时,我一般就是这么搞,烤个它个1小时,一般都能好。不能好的,故障点也可能会变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这个称呼实在是折煞在下了,新手一枚。当遇到进水机,不知从何处修时,我一般就是这么搞,烤个它个1 ...

我试试

网友C:
修好没?这种思路可以这样来,先查按开机键后EC是否输出开机信号,没有的话查EC工作条件,有的话就再查后面开机信号到哪儿,再查对应芯片是否有输出,就这样循环往下。另外电流上去之后有没有很快降下来,如果电流刚上去立马降下来了还得看看隔保

网友:
进水的地方,用放大镜看看啊,有没有断线,坏元器件的

网友D:
断开进水的 小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没?这种思路可以这样来,先查按开机键后EC是否输出开机信号,没有的话查EC工作条件,有的话就再查后面 ...

大神我直接换了EC还是不行 开机键有3.3v的跳变是不是说ec到开关的线路正常是不是 接下来要差EC的什么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断开进水的 小板试试

小板没有插 还是不行

网友:
腐蚀了先换线看。

网友:
烤一烤  晒一晒

网友E:
1V有没有  没1V也不会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E:
1V有没有  没1V也不会触发

查那个1V

网友:
南桥待机供电

网友:
华硕机器检查下RTC

网友:
最怕就是过孔断线了,不太好啊吃,这板严重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