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194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21-09-09):
一台惠普笔记本TPN-194,开机主板电压都有,屏不显,外接也不显,键盘上Caps lock大小写建灯3长两2短的闪烁,屏幕不显示。有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拔掉电池和电源后,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正常显示进系统,进系统后一切正常,如果关机在开机又会出现键盘灯闪,屏不显示。在过两个小时左右又可以开机显示进系统,刷过程序,加焊过南桥,情况还是一样,有碰到过这种问题的朋友,给个建议,哪里问题。谢谢。

网友:
充电器用原装的

网友:
这个故障嘛,换一个牌子的SSD基本就解决了,可以先拔掉当前的SSD来反复开机试试。很久之前碰到过这个故障,就是SSD的温度高的时候,开机就会黑屏并且报警,神奇不?工作时间久了的ssd当前温度较高,此时重启或者重新开机就会黑屏报警,放凉了以后就可以正常启动给SSD加个有效散热马甲或者换个凉快一点的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