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显存测试两个显存报错,换了还报错

楼主(2021-09-09):
GPU代码   215-0876406
显存         海力士 H5GC4H24AJR T2C

故障现象:MATS测试默频300结果PASS  超频mem=337.5开始报错 D0D1通道 数字全部是5

显存 GPU 都加焊、重植了,显存焊盘打过二级值全部正常 显存换了3遍  依然报一模一样的错。

有大神指导一下小弟吗?

网友:
显存背面掉件了没有

网友:
D通道这边没有掉件哦~焊盘打过二级值了

网友:
显存都换了,除了核心就不知道还有什么了

网友:
总感觉mem那个不太准,我用一张好卡超到400 全报错

网友(2021-10-29):
看下显存复位电压 我都 基本玩完了这卡

网友:
我都四组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