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做bga对齐,都时怎么对的?

楼主(2021-09-09):
这个时做好了的图。想这种960大小的芯片,我时有点生手的。
芯片月大,我对齐的时候,月不确定。

网友:
不是有线画着的吗,实在不行拆之前用手机拍个照

网友:
有线的按线对齐就可以。

网友:
有线好弄啊  顺着线就行  没有的事先用铅笔画出来

网友:
自动归位差不多就行

网友A:
多练习后,就凭感觉,反正手工对的不是100% 准确,化锡后,还是要轻轻推一下。只要位置不是太离谱,锡球自己会归位的。

网友:
这是有多少错别字啊。。。。。多练习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练习后,就凭感觉,反正手工对的不是100% 准确,化锡后,还是要轻轻推一下。只要位置不是太离谱,锡球自 ...

就你回复嘴靠谱!!!
比这个芯片小店的,自动归为,我是只敢上下,就是垂直的,用镊子,按下芯片,感觉锡珠能按动了。
就好比,我们平常吹qfn封装的芯片一样,我也是垂直的,吹。然后垂直的按着,左右轻轻推动。是能感觉自动归为的。
这种大的芯片,垂直的又有bga风口挡住。我基本上都是,小心,的费力的对齐白线。可不管怎么对,都始终感觉,不尽人意。好像,似乎,还可以对的更好。这个归结与,手生。做的少了。
你说的芯片自动归位。我做小的芯片,我能感觉到。做大的需要bga的。我就不敢用镊子推了。
我怕推歪了。

网友B:
白线角对准,热了以后自动归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线角对准,热了以后自动归位。

自动归位,大的芯片,从来没感觉到国。
又不敢给一个外力。

网友(点评):
那是有锡球没化,同时化了的话,可以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线角对准,热了以后自动归位。

很多年前,饼哥录了一个视频。我都是按那个视频来。镊子轻轻一推锡珠自动归位。

网友:
锡球融化后有表面张力。不需要推的。点点偏差不影响。会自动归位

网友:
手动  我是尽量不动芯片

网友:
4边能看到一样的白线!!没线的看下面球珠!!!!

网友:
自动归位没问题

网友:
焊油没问题的话,自己就拽正了,前提是最初摆放别差太多,串行了就不好玩了

网友:
就怕苹果笔记本 这些都还好

网友C:
放歪一点   温度到位了会自动对齐  再横向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歪一点   温度到位了会自动对齐  再横向推一下

我从来不敢推

网友:
对外一条线上

网友:
对齐很简单,我不用吸锡线拖平焊盘直接上核心都很少移位,核心太轻容易空焊 pcb焊盘过一遍锡就行把核心的点尽量对准pcb板上的点会顶起一下就差不多了,可以从侧面观察,由于加热时pcb会轻微变形核心不够重锡球下沉时锡球不能和pcb均匀融合如果事先在pcb上有锡  锡球和锡之间就很好融合省去了锡球和pcb融合的过程,这样装基本不会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定位框的用镊子在主板上面划2下,贴的时候对着那2线可以稍微对准,反正都是用有铅焊接上去的,稍微对准温度一到就自动焊接好了。

用镊子在主板上划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