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一下 HD7770 显存全部报错

楼主(2021-09-09):
大家帮看一下 HD7770 用集显测显存全部报错 测了电压1.5v正常 这种情况是不是直接干核心了

网友:
踩你一下,我是初学者。

网友A:
版本 BIOS 核心 供电 不对都会全部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本 BIOS 核心 供电 不对都会全部报错

核心供1 V有了 显存1.5V 有了  版本是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本 BIOS 核心 供电 不对都会全部报错

bios 3.3v 也有了

网友B:
核心坏,重植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核心坏,重植试试。

发现Bios被动过了  找不到原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发现Bios被动过了  找不到原Bios

这卡肯定能修的地方都动过了,他既然刷过bios,说明bios肯定是好的。A卡显存全部报错,大概率核心摔过掉点。甚至说是加焊把核心干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卡肯定能修的地方都动过了,他既然刷过bios,说明bios肯定是好的。A卡显存全部报错,大概率核心摔过掉点。甚至说是加焊把核心干废了。

之前的bios 有问题  现在找了一下资料 重新刷了bios 可以显示 驱动也可以打上 显存测试也过了全pass了 但又出新问题了 花屏抽风
[video=http://appatt.chinafix.com/pic/20210912/1631442742781866917.jpg]http://appatt.chinafix.com/video/20210912/1631442742781619110.mp4[/video]

网友D:
我之前有个N卡,全报错,判定是核心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有个N卡,全报错,判定是核心挂了

Bios刷过沒

网友E:
楼主bios用什么刷的呢,我的土豪金好多显卡bios芯片不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bios用什么刷的呢,我的土豪金好多显卡bios芯片不支持

atiflash 这个软件刷的 比较简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atiflash 这个软件刷的 比较简单

用这个识别不到显卡,但是设备管理器和gpuz能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这个识别不到显卡,但是设备管理器和gpuz能识别

我是命令行刷的

网友:
怎么刷,说一下。

网友:
你这啥软件…

网友:
我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全坏的可能性很低了,笔记本全坏遇到过

网友:
首先把
atiwinflash 文件夹是放在 c 盘根目录下,以管理员身份打开
命令提示符,输入 cd..回车返回上一级目录,再次输入 cd..
就可以返回 c 盘根目录,输入 cd         atiwinflash 可以进入
atiwinflash 文件夹所在目录
输入 atiwinflash         -unlockrom         0 并回车,解锁显卡 bios。回车
后大约 1s 后会弹出提示框显示 rom        unlocked,表示 bios 已经
解锁
然后输入 atiwinflash        -f        -p        0        xxx.rom 回车刷入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