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V PLUS主板不触发,移电容后恢复正常

楼主(2021-09-09):
华硕F1A55-V PLUS主板不触发,移电容后恢复正常
各位高手,这个华硕的主板一开始不触发,移电容后竟然正常,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把OC401移动到OER1就正常。

如果有谁和我的主板一样,也是不触发,可以试一下这个方法。

(9)点位 ASUS F1A55-V_PLUS_1.02 boardview.fz

网友:
那个我自己弄错了,估计就是那个电容坏了,我再OER1那里补了一个2.2欧姆的电阻,然后把OC401电容拆掉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电容短路了吧

网友:
短路能测量到短路的,这个 是随便换一个,这样都能蒙对啊

网友:
我在主板上测量那个电容,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