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20-2883主板 上电 0.2 不显示

楼主(2021-09-09):
求助820-2883主板 上电 0.2 不显示
无CPU供电 测量供电开启 条件正常
芯片换了 也不出
有修过的大神吗啊
无CPU供电

网友:
我有个苹果820-3478-A的也是不能开机 有待机电压 找图纸也 没有 找到 你找个 图纸看看 ,刷个BIOS 货加焊 南桥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