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00 不认硬盘

楼主(2021-09-09):
  机器进水不开机,清理后开机正常用户取走,两天后又拿回 ,反映机器起热,使用原装充电器和电池时,用鲁大师进行温度测试 能跑到100度,风扇会转 散热i管正常,使用非原装充电器时,一切正常,不发热,怀疑BIOS有问题 ,在论坛下载的备份BIOS 能点亮,不认硬盘

网友:
学习了,感谢网管老师。

网友:
继续换BIOS啊!

网友:
可以官网软刷试试

网友:
重新找BIOS刷下

网友:
用官网的分离一下,试试吧。

网友:
进CMOS设置里改一下启动方式!

网友:
刷了BIOS了,出现了变化,那就肯定要再弄BIOS

网友:
m2不认,怕是桥没有了!

网友:
启动项设置有问题,启动模式还有硬盘格式也检查一下

网友:
acer BIOS如果分离啊?

网友:
先看看bios吧,不行就换个桥进水的机子毛病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