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010改集显后 显示器停止响应

楼主(2021-09-09):
今天来了一个老机器,N5010开机报警 屏幕无显示 电流1.8 外接键盘大小写有反应。

机器已经启动了 只不过不显示,显卡问题 拆机一看 显卡被加焊过,重新加焊后背光出来了 不显示 灰屏。

才报价200多 换显卡不合适 于是就改成集成显卡了,也是在论坛上找的改集显图。一次成功

进系统 打上集显驱动  之后出现故障,显示器停止响应屏幕黑一下恢复正常, 有遇到过的吗?什么原因呢?(原独立没有拆,显存也没拆)BIOS没动 只改了电路,有遇到过的吗? 是什么问题?

网友:
那你拆掉独显 断开供电 再试试

网友:
这个很简单

网友:
顶尖的朋友,  请讲讲怎么简单法?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谢谢分享。

网友A:
要在末端加电容才行

网友B:
拆掉独显和显存,加个电容,拉个供电。这个机器我改过几个,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独显和显存,加个电容,拉个供电。这个机器我改过几个,没问题的

呃···  过一会以后机器自己好了  看了一天电影没问题 也不闪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在末端加电容才行

呃···  过一会以后机器自己好了  看了一天电影没问题 也不闪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看来以后也要这样改才行

网友:
一般断供电,把独显芯片拆掉,基本都OK

网友:
反复重启几遍试试看

网友:
这个小料改好,最好是拆了显存 显卡,我改过好几个都没问题,末端加几个电容。

网友:
这个机器不是断开供电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