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个变压器的抽头怎么回事?

楼主(2021-09-09):
哎,这两天闲下来就折腾这个破电源,有待机,短接不启动,不过380V能出来。CM6800TX也换过了,工作条件也查过了,地毯式的扫件,毛都没查出一根。

无奈把主变压器拆了下来,画圈的接线柱线径比较细,量着和哪一根都不通,该线柱在电路中是接地的,但想不通的是这根线在变压器里是干嘛的,请大神帮忙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这样是看不出来的,你得把简图画出来,那个是进线 哪个是出线   次级和初级分开  根据电路才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是看不出来的,你得把简图画出来,那个是进线 哪个是出线   次级和初级分开  根据电路才能知道

变压器的抽头量着通的我标记出来了

网友B:
那是屏蔽层,只有一脚,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屏蔽层,只有一脚,接地的

呃,好吧,好不容易抓到一根救命稻草,又幻灭了~~~~

网友:
变压器没问题,查其他原因吧

网友:
不简单,终于能开机了,问题有没有解决还待多测试一下。

网友B:
麻烦看一下这个8脚贴片是什么型号,我见到几个,都没有型号

网友C:
难道又是换了一个小电容好了吗?

网友:
别动它很少坏。屏蔽用的。

网友:
主变坏可能吗?想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看一下这个8脚贴片是什么型号,我见到几个,都没有型号

装好了才问。。。

220V进来隔离的吧,直接短接也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又是换了一个小电容好了吗?

是的,下午试机了半天没问题,就看明天冷机开机看了。

网友:
会修电源的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屏蔽层,只有一脚,接地的

这个回答稳

网友D:
楼主是怎么修好的、哪里的电容坏了、初级、还是次级、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以为变压器坏了、控制芯片是cm6805bg、8脚供电电压起不来、保护了、

网友:
我这个电源pfc也不工作、把变压器拆了通电、短接绿线有380、控制芯片8脚电压也正常了15V。我这个电源应该是保护电路工作了、造成无输出、但挨个检查也没查出什么问题、6805也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怎么修好的、哪里的电容坏了、初级、还是次级、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以为变压器坏了、控制芯片是cm68 ...

CM6800TX   5脚的电容,颜色明显区别其它的那个。

网友:
6800Tⅹ是16脚6805是8脚的

谢谢楼主的回复控制芯片不同、但问题-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