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250M-D3V+i5 7500开机无任何反应

楼主(2021-09-09):
家里一台电脑,技嘉GA-B250M-D3V+i5 7500,最近开机无任何反应。

故障现象:接通电源,按开机键(或短接主板上PW两根+-插针)无任何反应。主板上无任何灯亮,电源风扇和CPU风扇都不转。
检查过程:
1、拔下电源所有接口,用电源测试器检测电源正常。
2、换另一个完好的电源,同样开机无任何反应。
3、用万用表测机箱开机键,正常。
4、逐个或全部拔下硬盘、显卡、内存条,开机依然无反应。
5、怀疑是主板或CPU问题,先淘了一块二手的技嘉GA-B250M-D3V,接上硬盘、独显、内存条,开机依然无反应。
6、拔掉独显,接CPU内置显卡,能开机了,并正常进入系统,很稳定。说明刚买的二手主板和CPU是正常的。怀疑是独显问题。
7、换上原来的主板,用CPU内置显卡,也能正常开机并进入了!是不是可以确认是独显问题!
8、将二手主板退了。
9、将独显插到家里另一台主机上,居然也能正常开机!说明独显也是正常的。
10、只要进入系统再关机后,电源自带的物理开关依然是ON状态,多次关机、开机,均正常。关机状态下,测主板PW的“+”插针对地电压为3.3V.
11、但是,但是,但是!只要关机后,再关闭电源自带的物理开关(OFF状态),开机有无反应了。刚买的二手主板也是一样。
12、直接将电源的PS-ON(绿线)与地短接一会儿再断开,又能正常启动了。
13、主板电池刚换过。
14、附图是现在电脑正常工作是的状态,不敢关机后关闭电源了!

根据以上情况,确实无法判断到底是说明地方出故障了!请高手指点一下吧!

网友A:
问题很明显了,就是独显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很明显了,就是独显坏了

独显插到另一台机子上完全能正常工作。

网友B:
你不换个电源试试么?

网友:
步骤太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换个电源试试么?

主贴说了,一开始就怀疑电源问题:
1、拔下电源所有接口,用电源测试器检测电源正常。
2、换另一个完好的电源,同样开机无任何反应。

网友:
说起来真的很怪!
昨天晚上,无论如何都无法强制启动了。就把步骤2重做了一遍——再次换上另一个完好的电源,居然一切正常,完美解决了问题!而换下来的原机的电源,用电源测试器测试,还是完好的!!!!!短接原机电源的PS-ON(绿线)与地,电源还是能工作!

网友C:
这块板有通病,ISL6625cpu供电管理芯片烧毁或者对应的上管击穿,VCORE_TEMP的100K电阻也要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块板有通病,ISL6625cpu供电管理芯片烧毁或者对应的上管击穿,VCORE_TEMP的100K电阻也要换掉。

第二次换了电源(还是主贴中步骤2的电源),解决了。不过你的回复很有指导意义。如果再出现类似问题,可作参考。

网友:
不是之前换过一个好电源试了仍然不开机?然后短接绿黑,电源风扇转不代表是好的,但是不转一定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