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笔记本主板在静态120度左右会损坏的部件有什么?

楼主(2021-09-09):
手上yoga3 pro 1370两块主板,都不能正常开机,
一块开机无显但键盘灯随开关有响应,
另一块则存在低温不能开机,热风吹一下主板就能开机。
但俩主板都有过热死机的黑历史(这机型真是联想的败笔)。
本着废物利用的想法,将俩板子用酒精棉简单擦洗,
然后手残地丢尽烤箱120度烤了10分钟。。。。
结果是:都彻底变砖了。。
我想在回流焊炉里预热都上百度了也没事,120度作用不到10分钟能损坏啥呢?
所有塑料接插件都没事,连塑料标签纸都没损坏,还能损坏啥呢?

难道主板上有温度保险?
或者会损坏BIOS芯片?
这货用的是winbond的25Q64FVIG(Storage Temperature –65 to +150 °C)。

求大佬指点迷津。。
我打算过几天把BIOS重刷一下试试,看是不是BIOS坏了,
从本站能查到的资料来看,这货BIOS损坏的情况也不少见。
------------
补充:
低温不能开机,热风吹一下主板就能开机”的情况,比如夏天热的时候还能开机,
现在(北方)秋天来了气温低了就歇菜了,按下电源有反复自检动作,风扇转,键盘灯亮,持续几秒钟,不停反复。
用电吹风吹一下主板就能正常开机,看起来像是存在虚焊,不过检查了一下可见焊点的零件应该没问题,有问题可能就是CPU和内存等BGA件了。

网友A:
300多度都没有把BIOS芯片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多度都没有把BIOS芯片损坏

是啊,又或者是晶振?

网友:
不会损坏,还是原故障的地方

网友(2021-10-21):
此板经不起热风吹,板层线有问题,热风一吹板层就断线,不要问我怎么知道,我有4块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