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50-70求助

楼主(2021-09-09):
电脑送过来没有待机 前级保护了 更换PQ302 和PU301 有待机了 0.015 开机了后电流可以跑到1.44就不动了黑屏 掉电自动反复重启到1.44  这时测重启时各电压都正常 维修就陷入困境了  然后把CPU供电 电感断开测 CPU阻值 犹豫中途来了个人 忘记将电感 焊回去 就直接通电了    后焊回去就直接掉电 电流也只能跑到0.45就掉电  现在就是CPU和显卡供电瞬间没有  其他正常 3V 5V  桥的1.5都有  就是没有显卡和CPU  怎么也查不出来  为什么 断开个电感就导致 没有供电了 很不明白  望师傅指导!! 谢谢了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刷个BIOS啊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