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15 R4 进水 开机灯闪

楼主(2021-09-09):
版号F551P A充电电路进水 浪费大多时间   隔离电路搞定了   通电  有几次 重复上电 卡在 0.9A
灯 2红 7蓝闪    不上内存  1.2A 蓝灯 2闪

屏接不接 都一样  感觉内存 已经可以过了  当是 总体电压 最高 也就跳到 1.4A
这种机器 基本没碰到过   也不知道这个机器不接屏   会怎么样

网友A:
1、 2红7蓝代表已经过了内存,提示屏故障,一般是没有认到屏或者独显没有正常工作。
2、在2红7蓝的情况下插入usb键盘,应该可以切换大小写指示灯。如果可以,cpu部分正常工作。集中精力看独显或者屏接口电路去。特别说明:这个F551p主板是纯独显输出的设计。
3、外星人这个系列不接内屏,是会卡在屏报警这个地方,外接也不会有显示的。
4、从电流只到0.9A 2红7蓝的情况看,独显供电没有出来的概率极大。这个系列有图纸和点位,修起来应该不会太难。
5、注意独显供电恢复以后测试最好是接原机的屏,这个机型会挑屏的,主要是是否支持Gsync功能的屏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2红7蓝代表已经过了内存,提示屏故障,一般是没有认到屏或者独显没有正常工作。
2、在2红7蓝的情况下插入usb键盘,应该可以切换大小写指示灯。如果可以,cpu部分正常工作。集中精力看独显或者屏接口电路去。特别说明:这个F551p主板是纯独显输出的设计。
3、外星人这个系列不接内屏,是会卡在屏报警这个地方,外接也不会有显示的。
4、从电流只到0.9A 2红7蓝的情况看,独显供电没有出来的概率极大。这个系列有图纸和点位,修起来应该不会太难。
5、注意独显供电恢复以后测试最好是接原机的屏,这个机型会挑屏的,主要是是否支持Gsync功能的屏的区别。

谢谢 回复    测量一遍 也没有发现 有缺供电的 地方

本想 拆屏  当时发现  胶布太黏了  订了一个 屏线

回来试试

网友:
先烤烤主板

网友(2022-07-10):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