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77MA-G43 MS-7756VER1.0不开机,反复通电断电

楼主(2021-09-09):
V星H77MA-G43 MS-7756VER1.0通病不开机 反复通电断电,此板有由有些年代了,拿到主板上面部分元件有些轻微氧化,灰比较多。清洗完开机出现反复通电断电,量测各主板各电压,量到CPU供电  VCC_1.8电压偏高,量测到2.2V。心想又是一片通病主板了,更换图片中U29(up0111ama5)电源IC电压正常,上U开机,维修结束!

网友:
Vcc 1_8的 脚位  正常电压应该是1.8v吗

网友:
是的,这个电压高了会导致SA也高,上U容易烧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