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三星55寸灰屏技改方案

楼主(2021-09-09):
故障:有声音没图像,背光亮灰屏!走弯路了先换的主板结果一样。然后量屏vGH VGL无电压。1.2V也没没有。换芯片也一样。 方案看图:最左边第一根断开。开机测试正常!

网友:
怎么想到的割那根线就OK.

网友:
三星伤心屏。割了也用不久

网友:
老手,了不起,屏线的数据结构图谁有,

网友:
我想知道这插口的说明,现在就知道5v其它不知道

网友:
显示器边板有要的吗

网友(2021-11-15):
三星垃圾屏

网友:
碰到好多杂牌32的显示灰屏的,割线也是有的能好,有些不能

网友:
楼主厉害想不明白为什么割那里?

网友A(2022-03-25):
请问楼主,原来半边有图像吗?

网友A(2022-08-17):
把那个20k电阻拆了还是一样

网友A:
最左边那根线,是接一个20k电阻到地,我把这个电阻拆了,还是一样灰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