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修两块华硕B85m-G不触发的主板

楼主(2021-09-09):
第一块测3.3vsb正常,开关到io 3.3~0~3.3 io发出南桥也正常跳变,测到coms排针上电压只有1.1v不正常,更换排针下面9.7k电阻也不行,去掉右边rsmrst1k电阻后3.3v正常,说明是rsmrst后极拉低,心想不会是桥挂了吧,打开点位图发现1k电阻后面还有一个电容,在桥的右下角32.768晶振旁边,去掉后排针3.3v正常,此板修复,第二块测各个电压都正常,唯独pson一直没高电平,心想不会是断线吧,打开点位图测pson到绿线真的不通,中间有一个电阻,电阻在Atx下方,放显微镜下观察断线点在pcie显卡插槽右上方,焊接角度很不好,慢慢接好线可以正常开机,还是比较顺利的,最后给大家看下我的维修台

网友:
怎么你们遇到的问题都这么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