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PRO GAMER 循环重启!

楼主(2021-09-09):
B85-PRO GAMER 循环重启!
原故障是 ME 1.05V 29芯片一个洞。 更换后 1.05V稳定输出。
上电 跑马到55 就重启。 CPU灯亮下就灭,内存灯亮下也灭,灭掉后就掉电重启。一直循环。
抓BIOS脚 有短暂的跑马波形,抓内存脚 也有波形。
换CPU 内存 故障不变。
拔掉内存,喇叭会报警!
掉电,重启 过程中CPU会起温度。
刷过BIOS   各种PG抓过 正常。
求思路!

网友:
29芯片是通病,但这个芯片坏也有概率烧桥。换桥吧。

网友:
换完29还跑55,那就是桥坏了。老毛病了直接换桥。

网友:
桥已挂,换rt8065前量下me电压,高于1.05桥的me模块gg,低于1.05就运气甚好换了就好。b85只能拆个废板的桥换了,tb买就价值不大

网友:
桥左边有个电感电压多少,低于1.05v可以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