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教训不要使用LM311替代DM311!

楼主(2021-09-09):
最近修了几台电源,其中一部长城电源里面有一个DM311电源管理芯片,咋一看我还以为是国半出的哪个电压比较器芯片,结果换上悲剧了,于是买来和原装一样型号的DM311,和功率管电容431光耦等全部更换排除所有短路损坏维修成功!另外说明一下7500B和7500E可以相互替代
芯片

网友:
你买那么多表呀

网友:
工具不错,可惜了用来修这玩意儿

网友:
长城电源还是值得修,修带80标志的要难点。

网友:
这么多表,这是打算搞收藏:jingya:

网友:
会修电源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
表不少,真不错的方法,一次测完

网友:
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万用表

网友:
电源修的情怀

网友:
三个表,派上用上了

网友:
很容易烧这玩意,有时一插电就爆。

网友:
表多的都是高手

网友:
厉害厉害了,电源这个高电压,密集的电路,还是有点怕怕的

网友:
这阵容,*WF词语*看到了都腿软

网友:
-12V还差一个表

网友:
修这类电源的没有假负债,都是流氓

网友:
型号完全不同也代换,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