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时间不保存,秒杀!

楼主(2021-09-09):
我觉得这应该是通病,其实还是rtc电路问题,重点查这一块就行了,很多人 都量了电压正常,就认为没有问题了,恰恰忽略了一点,电压正常不代表阻值正常,很多人因为这么一点疏忽走了弯路,最终没有找到问题所在,这纯粹是给你送钱的问题,放弃了太可惜,其实问题,就在眼里,是你们想复杂了,我把图片传上来,故障的位置标注在上面,rtc 20k电阻一端对地阻值无穷大,和旁边电容是通着的,说明焊好了,量了电压确实正常,光电压正常没用,阻值无穷大,说明开路断线了,和南桥不通,因为rtc电容时间长了容易发霉,容易腐蚀线路,用刀片把线路刮一下,露出一点铜,直接用烙铁用一点锡和电容连起来就行了,不用飞线,断线就在电容脚下,说的这么清楚,明白了吧,我把图发上来,自己看吧

网友:
把电容拿掉拍个照片

网友:
都说的这么明白,位置都给你指出来了,叫你一坨锡连起来就行,你还不明白,那你真无药可救了

网友:
楼主已经说明白了 而且看图片知道哪里了啊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收藏了。

网友:
说的不错,通路上还是要逐一排查

网友:
不要电容也可以吧

网友:
细心,耐心,维修基本功,我没做到

网友:
楼主讲的具体到位,细节明了,感谢分享

网友:
这是专门抬杠的帖子吗?和谁啊?

网友:
楼主修机细心

网友:
这确实是个容易被忽视的误区,

网友A:
绿波电龙可以不要,但是其他的电龙还是要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波电龙可以不要,但是其他的电龙还是要的吧

这款机型可以不要了,但有的机子必须要了,否则开不了机,而且还必须是用rtc电容代换,其他电容都不行

网友:
一般可能是受潮引起的

网友:
,通路上还是要逐一排查

网友:
这个电阻也是在硬盘贴纸下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