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370 2G 网吧版刷黑了

楼主(2021-09-09):
370核心坏了 装了个7850核心上去能亮但是跑鲁大师5W  核心频率一直300-875跳动 然后刷了个BIOS 黑了    GPU备份的是128KB  用AMD刷BIOS程序 识别到BIOS是256KB 查了芯片也是256的 无奈下不到 原厂BIOS 有的兄弟麻烦发一个 谢了 1943972274@QQ.com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

网友:
显卡备份出来的文件跟flash大小不一样很正常的,GPU-Z备份的时候会把末尾空白丢掉,不影响。编程器刷的时候记得必须先清空再刷就行,不清空的话末尾空白的数据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不行的话试试全部填充为0之后再刷,或者全部填充为F再刷,用填充这个主要就是部分小众化的东西对空白的定义不同,有的认为全零为空有的认为全F为空。

网友A:
你这两个核心针脚定义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就算是显存是否兼容,以前的显卡好像有ID电阻,我忘了那个帖子,论坛搜索看一看,如果有ID电阻的话换了核心那个也得调整下才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两个核心针脚定义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就算是显存是否兼容,以前的显卡好像有ID电阻,我忘了那个帖子,论坛搜索看一看,如果有ID电阻的话换了核心那个也得调整下才能正常

谢谢! 已经弄好了 换了个主板点亮了 然后跑分4万多  我发现370是4段睿频  7850核心只支持3段 然后修改bios反复调试 目前7万多跑分正常了 没有改电阻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