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维修的显卡经验共享(4)==

楼主(2021-09-10):
  先发贴子,后面补图:

  一:一块RX480 8G,卖家说原本卡是好的,买家到手点不亮退货回来的。他怀疑卡被人调包了。

       卡到手打各供电阻值OK,上电各电压OK,卡B2不亮机,TSERVER测试跑不起来,提示什么ME CORE代码无法加载,偶而能跑580的测试提示显存全部报错。核心底充胶明显发黄,显存有被焊过。拆下明显有痕迹的重植后故障一样,修了几天无果最终判定核心不良。

二:一块送修的影驰GTX960 ,金手指12V短路,这路12V给核心三路供电中的最下面一路提供亮机供电,并且给显存供电。打值显存供和核心最下面那路的MOS G极正常,拆了MOS还是短,怀疑有电容短,找来找去在背面找到一粒12V MLCC,拆了就不短了,装回MOS上电亮机跑测试OK,影驰的小贴片元件质量一直很差。

三:一块公版GTX980TI,被老鼠在CPB背面尿了。。PCIE接口处,HDMI输出处有两片最明显的腐蚀痕迹。PCIE接口处的元件经过处理后能正常认卡跑测试OK。

     但是HDMI口无输出,查DDC 5V有,查HPD检测信号正常,查4对数据线 3数1时钟 发现有一根数据线断线,飞线连好后还是无输出。示波器打I2C总线无波形,查I2C总线通路,最后发现两只小MOS管底下都腐蚀断线了。只有拆了MOS才看得出来,打值打不出来。把所有断线处补好线,HDMI口OK,至此该卡才完全修复。

四:一块客户送修的华硕ROG 1080 ,客户说跑分只能跑7W,到手一看显存频率锁死400M,GPUZ显存类型未正确识别。上网搜了下该卡型号分A8G和B8G。下了个和卡条码对应的A8G BIOS刷上OK,顺带把被别人修过焊的乱七八糟的显存供电处的电容美容一下。

五:一块闲鱼赌的水冷漏液的公版GTX1080 , 明显有腐蚀两处,一处PCIE供电假负载处,烂了一只2K电阻,导通MOS引脚处断线。另一处是1V8 AON GD信号和U506 NV VDDEN信号处。把明显腐蚀的元件更换后,上电有1.8V无核心电压。查U506的1脚无高电位,由NV 3V3上拉,测NV 3V3没出来。看来1V8 AON GD信号还是没给到NV 3V3电路里,接着拿放大镜看,发现有两处断线都在元件引脚处,刮开补锡或飞线。NV3V3正常出来后,该卡亮机修复。

六:一块GTX980TI V星红龙,这卡是美女一手自用有拆无修!闲鱼赌狗兴冲冲发过来,说可以亮机轻微花屏,到手一拆开一看GPU显存供电确实都没有被动过!
       但是!但是GPU爆锡了!没有加焊过的GPU竟然爆锡了!擦掉锡球一看晶片底充胶竟然开裂了!这应该是潮气太重加上硅脂干了高温引起的!应该是卡放了太多没使用,然后跑个重载直接BOOM了!!!这卡翻车不用修了给赌狗返回去了!

七:一块GTX1080 华硕涡轮仿公版,熟人闲鱼赌的卡,到手阻值正常,上电无核心电压,查UP9511P无EN,顺着线路向上查,这卡电路和公版不太一样,简化了公版上的与门芯片,EN信号直接过两个双三极管后,由两只双二极管参与开启,其中一只双二极管D507连的一只10K电阻无高电位,电阻另一端接NV3V3,但是却没有电压,奇了怪。本该接NV3V3的线穿个过孔到了背面却没有线路,应该是个盲孔内部线路断了。直接飞线到附近的1V8  AON,上电亮机测试正常OK!
盲孔按说不容易断线的,但就是断了,导致一块1080成了闲鱼坏件,真可惜,幸好被修好了,这货终于捡了个大漏!

网友:
有些玩意儿不用示波器还真难找

网友A:
老哥我最近在练手 是这个情况 我这个看不出

网友:
期待后续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我最近在练手 是这个情况 我这个看不出

先刷动BIOS,然后还是这样跑显存测试程序,如果有显存不对重植或重换显存,并查全卡供电(特别是显存VREF和有没有掉件)

网友:
显卡跑起来不到100度,怎么可能爆锡呢?显然是干核心干费的!

网友:
真是太厉害了!维修经验丰富!

网友:
大师就是不一样,我只能好的修坏,坏的搞废

网友:
到手一看显存频率锁死400M
这个是怎么看的

网友B:
显卡修的少 提示未接辅助电源 测试电压全部出来了 给个思路哪里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修的少 提示未接辅助电源 测试电压全部出来了 给个思路哪里故障?

找到对应的BIOS 刷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修的少 提示未接辅助电源 测试电压全部出来了 给个思路哪里故障?

查6PIN供电检测电路,对照电路图查。

网友:
期待后期更新

网友:
今年修显卡的发了

网友:
今年搞币的挣没挣钱我不知道 但是搞显卡的是真的挣钱了

网友:
羡慕的我都想去搞显卡了 就怕过不了俩月凉凉了

网友:
现在显卡涨价和挖矿。显卡维修还有很大市场空间

网友:
这是高手

网友:
6666,学了了

网友:
现在显卡维修量大,各种老卡都出来了,确实有很多值借鉴的经验,快速判读故障,缩短维修时间,感谢楼主码字分享!

网友:
跟着楼主看收割经验

网友(2021-11-25):
海鲜市场的坏卡价格也不低,有的卡看是小问题,其实修不好的,卖家还当传家宝,接盘的血亏

网友:
大神 多出点帖子

网友:
关注后续,看看是怎么解决的。不过的确现在老卡在海鲜市场还真挺有市场的。

网友(2021-12-27):
咸鱼买了十几片显卡,全是修了N次的,从未买到过一手坏卡。
一手卡都去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