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不换CPU修复

楼主(2021-09-10):
联想lt415-amd通电无显示,电流1.0往上慢走,测试内存iic总线有波形,排阻无波形。断电测电池2.5v,测32.768时钟无。测试3.3转1.5给桥的rtcvcc电压只有0.2v,对地正反300+Ω,飞线接可调1.5v,电流只有0.01a,看来是只是轻微漏电。直接去测CPU上面的电容,测到左上角的有1.5v,直接铲掉。正常开机,电流回落到0.5a左右

网友:
牛人啊,连CPU都敢动。

网友:
强啊  这个都可以

网友:
AMD芯片上的电容已是臭名昭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