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bios

楼主(2021-09-10):
盈通gtx750ti,显存供电 核心供电 5V 3.3V 1.0v都有了,就是不显示,求个bios刷看看,求助各位坛友分享一个

网友A: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 ... ize=8192&since=    可以根据你卡的配置 到这里找找  都是纯净bios

网友B:
只要主板不报BIOS错误那就是核心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主板不报BIOS错误那就是核心死了

来个bios,我干它一回,不行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architecture=NVIDIA&manufacturer=NVIDIA&model=GTX+1080&version= ...

该型号的没有,刷别的品牌的可以不?

网友C:
同求。。。手里也有一块  可以开机 甜甜圈烤机就卡死 黑屏  花屏   显卡检测软件  显存没问题

网友(2021-12-16):
引用 网友C:
同求。。。手里也有一块  可以开机 甜甜圈烤机就卡死 黑屏  花屏   显卡检测软件  显存没问题

可否把你的bios保存下来发给我刷看看?我的是供电都正常出了,总线打值也没发现问题。就是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