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手机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1-09-10):
iPhone 6s手机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iPhone6s

  【故障现象】:顾客只说了手机无法开机,没说怎么造成的。

iPhone 6s手机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1

【故障分析】:

  手机无法开机有很多问题常见的主要有接电短路 触发短路 触发小电流。

【维修过程】:

  首先先上可调电源看是什么电流,触发发现机器触发电流为55MA 6S这种电流一般是DFU模式或者是CPU的供电有问题导致,如果是dfu模式是会联机的,先连下电脑发现可以联机是dfu模式,既然是dfu模式就先刷机看下报错好判断故障,刷机发现机器是可以进恢复模式但是硬盘的序列号是刚写完底层没有写过的。

iPhone 6s手机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2

  看来硬盘是动过的,继续往下刷机发现出进度条刷机失败用iTunes刷机报错9,报错9多数为硬盘和逻辑码片故障,但是6s多数为硬盘故障码片很少有坏的首先把主板拆下发现主板是被修过的  除了动过硬盘还扣掉了很多主供电的电容,因为硬盘动过首先就把硬盘拆掉打下焊盘阻值 发现并没有问题既然没发现问题就在重新更换个硬盘刷机故障依旧,既然这里没问题难道是硬盘到CPU的pcie通讯有问题,拆下屏蔽罩打值也没有发现问题。

iPhone 6s手机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3

  既然硬盘没有发现问题,那就查下逻辑码片吧,观察逻辑码片发现逻辑码片中间碎了。

iPhone 6s手机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4

  看来上家应该修的是主供电短路 在扣WiFi旁边主供电电容的时候因为这两个电容是有胶的比较难弄下来,不注意把逻辑码片弄碎了,然后报错9修的硬盘没有解决故障就还给顾客了,然后顾客就发到我们这里了,既然找到问题了就重新换个码片吧。

iPhone 6s手机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5

  更换完之后重新刷机可以正常走进度条了。

iPhone 6s手机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6

iPhone 6s手机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7

  刷机正常通过,因为原机的硬盘上家重新写过底层之后没有把原机的序列号蓝牙和WiFi地址重新写进去所以没有办法激活,只有通过IMEI重新查原机的序列号蓝牙和WiFi再重新写入硬盘刷机才可以激活。

iPhone 6s手机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8

  激活完之后测试功能全部正常,到此,iPhone 6s手机无法开机故障修复。

iPhone6s系列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947-1-1.html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论手工的重要性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
学到东西了,除了供电、总线,还有逻辑码片都会影响刷机啊,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