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X10前置摄像头打不开怎么办?方法很简单,看了你也会

楼主(2021-09-10):
荣耀X10前置摄像头打不开怎么办?方法很简单,看了你也会

  荣耀X10采用的是升降式前置摄像头,双轨结构设计更稳定,当使用前置摄像头拍照时,摄像头就会自动升起。但是在使用中操作不当、意外跌落等,有时会导致前置摄像头打不开、伸缩卡顿、缓慢、升降不到位等情况。那么升降前置摄像头打不开该如何处理呢?我们可以按下面的方法来进行排除。

升降前置摄像头打不开的处理方法:

一、软件、系统冲突

  可以把手机关机重新开机、或备份资料恢复出厂设置,排除系统问题。

  下载第三方照相软件,如其他照相软件正常,即可判断为自带相机程序异常导致,

二、 更换前置摄像头

  前置摄像头本身损坏,排线断裂或座子腐蚀氧化,也会导致摄像头打不开。

三、更换升降电机

  荣耀X10采用双轨结构,长时间使用或摔过也会导致轨道偏移,伸缩卡顿,无法正常升降等。

  马达本身坏、升降模组没有安装好、马达供电不稳定、马达没有校准,原因很多一个一个排查。

四、检查摄像头电路

  鑫智造里打开点位、原理图,测量前置摄像头工作条件、相关供电线路相连元件、升降马达的供电等。

前置摄像头座原理图:

电机驱动

  霍尔感应问题也会引起摄像头升降故障,损坏会导致无法识别摄像头当前位置,无法控制摄像头升降。

  以上是荣耀X10前置摄像头打不开的解决方法,如果你遇到类似的问题,可在评论区留言!我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交流..................

网友:
这种设计,本身不合理。

网友:
遇到能升降打不开基本都是摄像头问题

网友A(2022-01-09):
打开就是后摄像头,转换前置摄像头就会自动关闭,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22-08-10):
我的手机摄像头在里面,就是出不来,那应该换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