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10-15isk公共点大短路

楼主(2021-09-10):
联想本,插电源发现大短路,拆机第一眼就看到屏线附近PJ701旁边有个电容不太对劲,有细微裂痕,测量发现阻值为0,拆下来测量果然通了,找一个体积大小相同代换就ok了,通电亮机

网友:
这种大短不需要换电容 直接拆掉就好 上次修了一个机械师大短 换了电容用一段时间 那个电容又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