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常规的GTX 1080 TI显存报错维修过程

楼主(2021-09-10):
刚刚修复了一款GTX 1080TI 显卡,记录一下维修过程。
这块显卡故障是花屏,跑MATS测试一趟,C组高位内存出错。

顺便说一下,GTX1080TI PCB设计是12颗显存,由于A组低位这颗没有焊接,所以显存是11GB
那么两种可能,C组高位(M8)这颗内存出错,或者GPU虚焊
那就先易后难,换显存先。

换上一颗新买显存后,故障居然还是一模一样,那么就是GPU虚焊了,正准备动手干GPU时候,告诉自己冷静一下
因为我加焊GPU还从来没有成功过,之前帖子有提过,干废了两块显卡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2736-1-1.html

于是先测量一下显存外围电阻,其中一个电阻测量值是0.6M,感觉不对

对比一下另外一颗显存M6,外围电阻布局一致,同样位置电阻测量却是120欧。

期间翻了一下芯片手册,确实有提到一个120欧电阻

基本可以确定是这颗电阻失效了

更换这个120欧电阻后,故障排除!!

网友:
很少换电阻,一般换显存不行就扔

网友:
高手 这都查出来

网友:
这是一个显存,检测顺序1)FBC_CMD0-5对地,2)FBC0_CLK0和FBC0_CLK0*3),FBC_VREF1,FBC_VREF2,4)FBC_ZQ1.可能发生问题的地方包括GPU、C1、相关连接的电阻阻值,首先排除电阻问题,再C1,最后GPU。

网友:
好样的,这都能找到。

网友:
这要花不少心思啊。。。。。厉害了。

网友:
够淡定的,一般这种情况直接来一炮

网友:
换显存前打遍阻值应该可以发现问题吧

网友:
论坛里显卡的图纸多吗,想学下修显卡

网友(点评):
鑫智造有图纸

网友A:
这个电阻是不是vref端的0.75v分压电压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经历过了什么?一定有故事

网友B:
找显卡维修学徒 师傅  19973194099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是不是vref端的0.75v分压电压

不是分压电阻,是ZQ脚接地电阻。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经历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显卡维修学徒 师傅  19973194099

同顶 急招显卡大师傅一名 待遇从优

网友:
又学了一招,别动不动就搞显存,特别是我这种

网友:
换个表吧,感觉你好穷

网友:
这个显卡图纸能上传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