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反复重启无法正常使用怎么办?主要原因就这几个简单又好用

楼主(2021-09-10):
  使用手机时我们经常会遇到iPhone反复重启的现象,充电重启、拍照重启、打开软件重启、死机重启等等,你想过没有,这些问题的原因在哪里?

  如果只是偶尔的iPhone反复重启,没有其它异常,有可能是系统BUG或者突然卡死导致的。但如果经常的频繁重启,影响到正常使用,就需要好好排查一下了。从易到难,我们可以先排除软件,再来看看硬件。

软件方面

  软件与系统有冲突

  可以恢复系统试下。iPhone关机连接电脑,打开itunes,同时按住开关机键和home键,持续10秒松开关键,并继续按住home键,这时iTunes会自动启动,并提示进行恢复模式(iPhone会一直保持黑屏状态)。按住键盘上的shift键点击“恢复”,选择相应的固件进行恢复即可。

  系统空间不足

  iPhone反复重启是否有内存不足的提示,适当地清理一些垃圾文件,看看是否还有重启的现象。

  IOS系统出现bug

  可以通过升级或刷机的方式来解决。务必备份手机内的重要资料,升级或者刷机之后,无法降级回到苹果已经关闭验证的 iOS 版本,慎重考虑。

  将iPhone通过数据线连接至电脑,在爱思助手【刷机越狱】-【一键刷机】页面,选择您需要的 iOS 版本,勾选【保留用户资料】刷机,爱思助手会自动下载固件并进行刷机。

硬件方面

  电池故障

  在“设置”-“电池”-“电池健康”中查看电池健康状况,电池健康度过低也可能会造成iPhone反复重启。

  电池无数据

  更换电池排线没有扣紧,手机主板无法检测到电池数据,也会导致iPhone反复重启。

  还有就是电池供电异常;CPU的BUCK电路供电异常;硬盘工作不稳定等都会导致iPhone反复重启,在这时我们可以通过手机重启数据来判断故障。

  设置——隐私——分析与改进——分析数据——找到panic Full 开头文件,panic Full后面的时间就是重启的具体时间。打开文件panic Full文件,找到panicString这个英文单词,后面的代码就是重启的原因。

  如果找不到对应的报错代码,那就先排除外配问题,从简单的入手,更换尾插、听筒排线、前摄、开关等排线。

  你的iPhone反复重启是怎么解决的呢?欢迎评论区留言。

网友:
多数都是直接搬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