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开机0.3瞬间掉电

楼主(2021-09-10):
    海尔T6笔记本    板号:DAOSW9MB6E0
    现象:通电掉电,电流只有0.3左右

这几天太忙了,每天一堆事情,这个本本一拿来,拆开一看就NEC大电容。想都没有想,直接干大电容。干完后情况依旧,傻眼了。一般这种掉电的基本都是这个电容呀。
由于太忙,所以就翻论坛里掉电的案例,想快速解决问题。可是没有如愿,客户每天催得紧。今天终于有时间来看看一下。
开始以为是电容不够影响了,加了6个电容,一样,其实4个就够了。开机瞬间CPU电压出来了。把所有电容取掉,不掉电了。奇怪了。哪怕装一个电容就是掉电这个现象。有点不知所措了。

无意间量到VGA接口附近F1只有2.2V,一看这个位置应该是给VGA供电的,应该是5V的呀。通过鑫智造打开图纸,一看确实是5V

反查+5V,PQ12输出也只有2.2V。控制脚0.33左右。不对呀,应该是8V左右呀。

下面3.3V正常,一看上拉电压不同,一个是+15VALW.一个是+10VALW.测量+15VALW没有。顺着图纸查++15VALW。

PR145这边有+15VALW,确定断线。直接飞线!

完美亮机,不掉电了。

文化低,平时没发过帖。有点流水帐!莫见笑。

网友:
这个板子控制脚的电阻坏得老多了

网友:
这个笔记本用人的多么

网友:
不闪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老机器够手工的了吗

网友:
不是无意间测到VGA口的F1电压低,这故障还真不好找到

网友:
可以。学习下技术。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g级不是要大于s级4.5v以上才会完全导通吗

网友:
很老 的 机器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A:
这种机太老了我一般不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太老了我一般不弄。

确实  看到老机子看图纸的心情都没有

网友:
你们反应这个机器老,可是对于我们维修的来说,只要是机器都要修撒。换主板赚不了那么多。新机器很多动不动就是CPU坏,焊接在主反上的,又不敢换CPU。
都不好做哦,有点是点嘛!来者不拒!

网友:
楼主自己干呢还是打工啊

网友:
维修不易,发贴更难,给所有分享经验的加分。先干NEC是对的。其次就是检查二级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