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19-2花屏,大家帮我看看是啥问题

楼主(2021-09-10):
不知道是板载内存   集显还是独显   有经验的大哥说下

网友:
显卡型号没拍清楚N17S-G1-A1

网友:
最后一张图都还没进系统 驱动都还么打上  所以CPU的概率大,难产了、。。

网友:
怎么个花法?没看出来啊。。。。。

网友:
肯定不关独显的事,看你最后一张图那个放射样的花么?这不是屏坏了么?

网友:
不是屏幕问题替换过了

网友:
翘掉独显电感用集显试试看!!!

网友:
更换屏幕试过了没有呢??

网友:
外接试试啊

网友:
看着就像屏幕问题

网友A:
近PE显示正常吗?这种花屏像屏故障多一点

网友:
看最后一张我也觉得是cpu,内存花一般蛮对称的,显卡又没打驱动

网友:
看样子是集显故障,要换CPU,注意检查下集显供电

网友:
换根屏线看看。

网友:
断开独立显卡试试 ,如果还会那就是CP[U

网友B:
外接显示器,试试什么状态!也可以先刷一下万能的bios,也许会有奇迹发生哦!

网友:
cpu挂了老铁

网友:
顶着花屏压力系统装完驱动都正常 浏览网页也一直有块状 这问题有点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显示器,试试什么状态!也可以先刷一下万能的bios,也许会有奇迹发生哦!

外接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近PE显示正常吗?这种花屏像屏故障多一点

pe里面不花 排除屏幕屏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