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940A芯片的pdf

楼主(2021-09-10):
如题 MP2940A芯片的pdf 谁有啊 ,接一台LA-J551P联想的进水了 找不到图纸 元件腐蚀 MP2940A周围腐蚀了 不知道芯片定义 哪位兄弟有的传一个 谢谢

网友A:
在网上给你找个这个 不知道 用上了不

yj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给你找个这个 不知道 用上了不

非常感谢 不过不知道有没有脚位定义图啊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不过不知道有没有脚位定义图啊

有你这个资料知道芯片内部 ,但是还是不知道脚位的定义  周边腐蚀电阻电容的参数不好估算

网友:
有哪位仁兄知道引脚定义的 ,麻烦告知一下 谢谢

网友:
那台机器的图纸?

网友:
顺便问问 你这是那台机器的PDF啊?

网友:
谢谢你提供的资料 机器已经修好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 腐蚀的电阻的2M的

网友C:
Intel New Atom處理器Elkhart Lake系列  內部電路設計參考原理圖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tel New Atom處理器Elkhart Lake系列  內部電路設計參考原理圖

牛逼克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