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电压只有0.9

楼主(2021-09-10):
显存刚开始是没有电压的,换了芯片成0.9,2脚应该是3v的只有1.7v,8脚应该是1.5v只有0.9v。
正在找问题中,打算在换一个芯片试试,型号HD6870 1g

网友:
这么老的显卡也修?

网友:
应该先查来路是不是3V吧

网友:
下管阻值有56Ω,正常是13Ω,只能慢慢摸索着修了

网友:
按图中反馈电阻R1:R2=0.5,得出的输出电压8脚正是0.9V,要得8脚1.5V,R1:R2=1.5,如图中R2为2K,R1为3K。

网友:
现在显存1.67v,阻值42欧,修懵逼了,没图纸好难顶阿

网友:
2脚变成了3.3v,再换个供电IC,不行就留着以后再修了

网友A:
2脚发的是方波,测电压测不准。如芯片没问题,调整R1:R2的比值为1.5,输出自然就是1.5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脚发的是方波,测电压测不准。如芯片没问题,调整R1:R2的比值为1.5,输出自然就是1.5v了。

谢谢大佬,明天按你的方法研究一下

支持 反对

网友:
电阻阻值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