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更换显卡,屏幕不显示,风扇正常转

楼主(2021-09-10):
(无正文)

网友A:
换显卡之前是正常显示的?你这是升级显卡吗?

网友:
有刷BIOS吗

网友:
没有刷BIOS,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显卡型号不完全一样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显卡之前是正常显示的?你这是升级显卡吗?

我买的主板,卖家说是显卡问题,后来我就换了个型号不完全一样的但大小,焊盘布局都是一样的

网友B:
肯定必须换一样的,笔记本不是台式机,
台式机可以随便换,是因为每个显卡都是独立存在,包括其  供电 传输  底层
而笔记本只能更换芯片,也就代表更换的芯片必须适配上一个芯片的一切,包括供电,脚位及定义  传输方式
而最重要的,显卡也是有BIOS的,这个BIOS内存储了显卡的型号,显存的配置等等,台式机显卡每个都是单独的BIOS,所以不管插到哪个机器都可以识别到,笔记本的显卡BIOS一般都存储在“主BIOS”内,即南桥BIOS,少部分高端机是单独的显卡BIOS,更换显卡芯片之后,机器仍然按照上一个显卡的型号去检测,只能得到一个“未识别到显卡”的结果,未识别到,那就不能调用显卡,有些机器会自动跳到集显,使用集显开机,进系统后会发现“显卡感叹号”或者干脆找不到显卡,而没有智能切换的,就会在显卡这里卡住,不能显示
所以,笔记本必须使用原型号显卡,不得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必须换一样的,笔记本不是台式机,
台式机可以随便换,是因为每个显卡都是独立存在,包括其  供电 传输  底层
而笔记本只能更换芯片,也就代表更换的芯片必须适配上一个芯片的一切,包括供电,脚位及定义  传输方式
而最重要的,显卡也是有BIOS的,这个BIOS内存储了显卡的型号,显存的配置等等,台式机显卡每个都是单独的BIOS,所以不管插到哪个机器都可以识别到,笔记本的显卡BIOS一般都存储在“主BIOS”内,即南桥BIOS,少部分高端机是单独的显卡BIOS,更换显卡芯片之后,机器仍然按照上一个显卡的型号去检测,只能得到一个“未识别到显卡”的结果
所以,笔记本必须使用原型号显卡,不得代换

好的,了解了,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
一般的笔记本他就识别那几个不同系列的bios支持的显卡的

网友:
这个可以改集显不是,直接改了

网友:
先把显卡供电断开看能不能显,还不能显就跟显卡没关系,能显说明是显卡这边的问题。

网友:
刷bios了吗?

网友:
换桥  换CPU是需要刷BIOS的   显卡暂时还没换过

网友:
不同显卡在笔记本电脑上,vbios也要重新刷

网友:
这个机器 可改集显。 第二 这个屏接口可以插几下试试。第三,找个电源头。 第四 发贴最好把芯片型号,电流多少,一起发上来。。。。。

网友:
型号不同不能用 但这HP G42 破AMD显卡  的确很坑爹  好好的拆开都能坏

网友:
急招一名显卡大师。待遇丰厚,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