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P_SUS#如何使用

楼主(2021-09-10):
图纸有点不明白,请大神指点一下谢谢。笔记本HM370的芯片组,南桥SLP_SUS#是悬空的并且DPWROK和RSMRST#是连在一起的,应该是不支持深度睡眠的。那么为什么这个SLP_SUS#还会被用作开启3.3VA的EN信号呢?(3.3VA是南桥的VCCPRIM_3P3的电压),这个SLP_SUS#是怎么发出来的呢?请大神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slp-sus#在深度睡眠待机电压正常后由桥发出的  控制产生浅睡眠待机电压

网友:
ec发出呀,南桥都没收到dpwrok,肯定不会是南桥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