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新手请教各位大师!

楼主(2021-09-10):
自己学修一台笔记本,公共点只有1.8V电压,BQ24737,VCC脚有18V,ACDET有2.4V,REGN脚有7.5V,5脚ACOK也有7.5V,新手只能查这些了,接下来不知道怎么修了,公共点只有1.8V,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不过保护隔离 BQ系列线性是六伏 ACOK是3.3伏上拉

网友:
先把充电芯片换掉  ACDET适配器检测2.4以上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