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屏线就这样闪,不插屏线就不闪,

楼主(2021-09-10):
插屏线就这样闪,不插屏线就不闪,而且待机转灯也正常,灯管没接,接不接都一样,跟灯管没关系,5V,3V都正常,只要插屏排线就电压不稳随灯一样跳变,这是啥毛病?

网友:
没人知道么?

网友:
电源板问题

网友A:
带不起负载 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
屏有问题,你可以强拉过去看一下试试,是不是白屏

网友B:
这个绝对电源板故障低压部分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绝对电源板故障低压部分故障

解决了,电源板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不起负载 电源板有问题

谢谢,电源板问题,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