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关于1466开机电流不正常的维修案例

楼主(2021-09-10):
收到一台1466版号00165 二修进水不开机的笔电
照例先插电 电流0.011 没绿灯 感觉就是秒杀
拆机看了一下油渍很多 先洗板后测量 3.42正常 SMC复位电压0.2 看BIOS测试接口腐蚀
这什么不是秒杀吗 一烙铁下去 绿灯亮了
但是这电流到0.4A就卡住 然后掉电一次在上0.4A 稍等片刻电流跳变0.4-0.6掉0.5再跳0.7掉0.6
啊 这。。这是什么电流 先装机看看 不开机 正常 预料之内
拆机再次检测 PLT都有了 BIOS第一脚有波 内存有波 啊 这。。 不会是CPU坏了吧
再次检测BIOS有无断线 无异常 刷BIOS程序故障依旧
考虑EC虽然有原厂uV边胶但周围确实有油污 重做一次EC
电流正常故障修复。。
没想到EC也会导致不跑U 而且电流如此  捉摸不透 没办法用我浅薄的维修经验和维修思维去精准判断问题
主要是拆下EC后也没看见下面有什么腐蚀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没有找到 真正的原因就怕返修啊,但是它好了,不收钱又有点不服啊。

网友:
有的主板放一下电就可以开机了,这个钱收的太爽了,不过就怕还有其它的问题,但是能开机了,再找其它的什么问题也不好找啊。

网友:
没事  先收到钱再说,跟客户说你来的时候是不开机别人修过的 我修很费劲 你拿走的时候是修好的 在坏了 就是你又用坏的 不是我修的地方坏的,在修在收钱 不收钱不给修!爱咋咋地!

网友:
你的EC下面那油污可能会导电,影响运行,搞过一个台式机,客户自己用压缩空气清灰以后不开机,各种件拆下来清理插口装回去故障依旧,最后直接水洗主板,桥下面那条缝洗出来的水很脏,刚开始出来那点水跟泥浆似的,洗完烘干就啥毛病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