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显卡测试卡在powerplay mode时改怎么办

楼主(2021-09-10):
如图 电压正常,我知道有些时候显存故障时会有这种情况。
今天遇到2个都是显存能过的时候卡这里,很无奈。
求大佬指点下:kuqi:
显卡

网友:
测一下电压,应该有没出的。

网友:
最后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供电都有。驱动能驱上,跑一下甜甜圈就掉驱动rx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