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3579 版号 : LA-F612P

楼主(2021-09-10):
对照的图纸是  F611P 是一样的、故障现象、是用电池可以开机、用电源不开机、不加电、待机只有9-10MA  通过检测发现、公共点电压不对、

发现问题:
① : 保护隔离的PQ3击穿、
② : 公共点电压 只有0.4V
废话少说、直接上图、这4个都是 P mos 、型号是ZB08
我直接换了4个P MOS型号分别是、8103跟7121、

这里更换的P MOS 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不妥、??
更换完 保护隔离是过去了、但是公共点的电压依旧是没有的、只有0.4V

下面是图纸部分、

下面是我测试的部分、

实测 :17# DCIN-20v 18# VDD-5v  24# ACOK -3V
8脚VDDP 是1v 但是用示波器实测的时候、有升到5V 然后降下来到了1V、
看来VDDP应该是保护了、然后被拉低的、但是对地阻值300多、没有短路、
所以更换了芯片、一口气换了4个未知的芯片、(也就是不知道是好还是坏的芯片 TB 买的)
然后还是一样的现象、VDDP-8#依旧是 1V  公共点依旧是0.4v

思路 :理论上来说、9538H 得到供电、就会输出VDD5V 然后加载到VDDP、然后给芯片的内部BOOT提供自举升压、然后芯片控制MOS管G级导通、然后输出电压、

此主板因为8# 变成了1V 所以、肯定不会控制G级导通、但是我拆掉后G级有一定的波形、所以怀疑过 复合管、也怀疑过芯片本身、
但是 :芯片我换了4个都不行、难不成4个都是坏的?

然后就是:PQB01 PQB02 PQB07 这3个 复合管、

PQB06 是没装的、所以就看PQB01 PQB02 PQB07 这3个 就行、
这里原机的型号是6962 有一个短路的、我换成了6982  以为没有数据手册、所以也就不确定是不是这里导致的、
而且、这里的PQB01 PQB02 PQB07 这3个 复合管的G级波形也都不够、
但是拆掉后有变化、
下面是拆掉后的 G级的波形、

所以我有几个疑问、
疑问 1  :我换的(保护隔离的4个P-MOS)型号不一样、会不会有影响
疑问 2  :我换的(充放电里有1个复合管)型号不一样、会不会有影响 ?
疑问 3  :VDDP 被拉低成1V 会是哪里导致的?
疑问 4  : 此芯片的正常工作时序 ?
疑问 5  : 此芯片都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正常工作 ?才能输出公共点电压?

网友A:
vddp正常是5v芯片内部发出

网友:
不放心就换成一样的就行了。
pc829正常吗?
VDDP_CHG连哪里?芯片换了不行,那就是与这信号相连的影响的。
15  16脚正常会有电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vddp正常是5v芯片内部发出

应该是VDD 正常后提供的 VDDP 但是芯片换了

网友:
VDDP 但是芯片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