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杂牌半桥300W的电源 空载可以启动 带载启动困难

楼主(2021-09-11):
有没厉害的大神指导下  前级应该是没问题的 基本全部换了一遍
主芯片是JZ6120BD 和WT7520这颗一样  芯片也换过 没问题  驱动电压都没问题
输出电容  主电容全部换过 还是启动困难
修了个寂寞  晕死
现象是这样   空载启动都是正常的
带载后连续短接基本要两三次以后也可以启动 输出电压也都正常  然后只要启动成功后 后面连续启动都可以正常  等过一段时间 就又这样 启动正常的时候摸板子是热的 所以怀疑是不是哪个元件 需要温度上来了 才正常  = =

网友:
给5VSB加一安负载看看正常吗?..

网友:
三路主电压输出线的焊盘补个焊

网友:
我连所有输出线都拆掉重新焊了 所以应该不是线虚焊的问题

网友:
感觉也不是辅助电路的问题 辅助电路的输出电容也换过了

网友:
都没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