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67B 芯片应该怎么换

楼主(2021-09-11):
收到矿老板的显卡,平常我都是不修这些东西的,但高调的性格,只差没饿死,唉,接受现实吧。只要有活就做。显卡故障如图

应该是功耗锁定了。拆开看了一下又是ir3567b ,就是这个芯片

这个芯片没有什么资料,但这个芯片上有个黄色的点。应该是提示带程序吧。很多580 之类的显卡都有用这个芯片。

我收到的两片显卡,故障都差不多。周围的电阻是一个一个的检测的,好像没什么问题。因为这个芯片,我买过,全新好像都不能用。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这个芯片应该是怎么买。
附PDF

网友A:
这芯片有程序。。。。需要英飞凌开发板写完程序才能用。唉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怎么可能带程序,看脚位都知道了,RC脚\TR脚都没有

网友:
不是有卖剪板的吗?带程序。就是不知道程序一样不一样。

网友(2021-10-21):
我也遇到好多这个芯片的,买了剪板的回来换了也不行,唉

网友(2021-12-08):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有程序。。。。需要英飞凌开发板写完程序才能用。唉

那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