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K670E-G4A6 掉电问题

楼主(2021-09-11):
接到一台机器,战神K670E-G4A6 开机到画面就掉电,发现不要同时接2个风扇,只要接2个风扇就会出现风扇狂转掉电,单独就一个风扇,不管是显卡那里还是CPU那里,都不会掉电,进系统看了管理,驱动都是正常,进系统后再把风扇接上,2个风扇就狂转掉电,风扇肯定没有问题,刷了bios不行  只能怀疑EC 了  版本号 6-71-NB500-D02

网友:
显卡驱动正常吗  能打上驱动吗?

网友:
显卡驱动是正常的,单接一个风扇进去看过,
如果有感叹号的好都先怀疑显卡了

网友(2021-10-12):
很奇葩的问题,后来还给客户了

网友(2021-11-16):
我也遇到了  怎么解决望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