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50不上电

楼主(2021-09-11):
刚收到一台戴尔4050笔记本,适配器是正常的,适配器接电源后指示灯亮,只要插到笔记本上,适配器指示灯就熄灭,笔记本也不上电,我是笔记本主板维修小白,有哪们大神能指点一下。

网友:
这段位离笔记本主板维修还有点差距啊,这是大短,坏了一个小电容而已

网友:
大短路,很多是送钱的

网友:
如果有外接可调电源的话,直接接上,摸摸哪里烫就可以了。原装电源有保护,自动断电,摸不出来。

网友:
实在没条件,就一个个量电容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这不是进水了吗

网友(2021-12-06):
大短路,很多是送钱的....

网友:
进水了 还乱搞 先清理水质呗  不行就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