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苹果xsm无声音无震动卡顿重启

楼主(2021-09-11):
无线充电座子第8脚短路,i2c1短路了关联的电容都扣了还是短路,目前还没分层,线路上有振动控制ic和扬声器ic还有cpu,应该不会烧坏cpu吧?能不能直接1.8v进行松香电击烧机找出短路元器件?会不会影响cpu?或者该怎么修比较好

网友:
求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一般都是把电池坐扣上去了 直接烧cpu

网友:
有没有大佬能指点一二

网友B:
这还修啥,死的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把电池坐扣上去了 直接烧cpu

真的是扣了电池上去无线座子,这种还有机会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还修啥,死的多了。

会直接烧cpu吗?

网友C:
很多这种扣错的烧cpu的,万一的话,那就翘cpu下来再量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这种扣错的烧cpu的,万一的话,那就翘cpu下来再量量

嗯嗯,今晚搞它,希望cpu别挂了

网友D:
CPU悬了 退机保平安

网友:
大佬们,我把这条i2c的线路上面全部元器件包括两个小音频都拆了,现在阻值50

该有的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悬了 退机保平安

拆掉这条线上的所有元器件,就剩cpu,阻值50,还有救吗

网友E(2021-10-12):
电源1.8烧吧,不过这情况……u估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1.8烧吧,不过这情况……u估计……

烧不出,直接干了两个小音频,依旧短路,cpu基本废了。白干了